焊盘防焊漆脱落

楼主(2010-11-24):
对于像IBM的这种焊盘防焊漆脱落的情况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吐绿油还是直接上芯片,拖焊盘的时候估计是烙铁用力大了,接的同行的活,已经被人干成这样了,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种活,直接拒绝或换板,不然总是落得累不赚钱.

网友:
这还能焊接。。。。牛,叫他换板咯

网友:
不用补的,芯片对位对准一点,一样焊

网友:
换板吧,这种不好弄

网友:
正在打绿油

网友:
电源线无所谓 数据线如果过孔跟焊盘离得太近 最好用绿油封一下过孔。防止装上去的时候短路。

网友:
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如果这样就换板,我就不懂了,你们到底哪些机器能修起来

网友:
这个也没什么,只不过是焊点连在一起了,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做得多次,而且又用吸焊线就会这样,所以我现在做桥主板一般都不用吸焊线了.

网友:
先用线接好,再用绿漆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