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IBMT42跑E1但是有时能开机北桥和南桥都换过内存插槽也检查过阻值正常是什么问题啊
问题

网友:
量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嘛,有个小芯片U38查下看

网友:
陈仁
的帖子
U38工作条件也是正常的头都大了诶跑E1你们一般有那些问题啊

网友:
搞显卡试试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做显卡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