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电源开机掉电

楼主(2010-11-24):
接了台X30`用电源开机会掉电`掉电后3V5V都没有了`但是用电池开机就很正常 换过3806`也换过1631``现在问题依旧`哪位大哥可以和我说下`我现在该从哪里入手了`谢谢了`我是菜鸟`在线等了哦`

网友:
用电源开机多久掉电啊

网友:
用电源开`4秒这样就掉了`电源掉到0.00  刚刚试了一下`不用内存就不会掉电`

网友:
那就查查内存方面的问题啊,或是查查掉电以后1631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不是内存还是IBM的保护电路工作了。重点查下H8和TB还有P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