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过显卡不显示故障 L-NC51Q

楼主(2010-11-24):
板号L-NC51Q    跑码正常,插上显示器不显示,电池以放电   应该查哪的地方  请帮忙说详细点,我新手 要慢慢理解  在次谢谢大家了
附图:

网友:
北桥虚焊   我上一次遇见是缺色 跟你这个一个道理

网友:
NVIDIA的那个芯片是显卡芯片吧 还是北桥 这板子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点评):
还南北桥集成, 散热片下面是北桥, 裸露的那个是南桥 你怎么看的 ? 你说的显卡 是有瑕疵的 这个北桥也爱虚焊 , nvidia的桥有虚焊这个臭毛病

网友:
amd的有可能虚焊吧

网友:
刷BIOS看 看

网友:
哎,,可能是你那北桥吧,,你看看。。如果北桥是6100 或6150你就直接加焊吧,,,

网友:
nivda的芯片比较容易空焊吧

网友:
确定显卡没坏?刷BIOS,不行加焊桥。

网友(点评):
还显卡 ,这个机器是集成的 你看看参数再说吧

网友:
一般品牌机intel的多是座子,amd的多是北桥。

网友:
北桥空焊了

网友:
北桥含了不好。刷资料没

网友:
打R G B值,行场信号 ,刷BIOS

网友:
北桥虚焊 或是 bios   刷刷   试试看。。。。

网友:
顶14楼的,蔑视那些误人子弟的~~~~

网友:
这种情况先要确定显卡没问题,才考虑主板,如换多张显卡都不显,也要排除一下内存,内存与显卡不兼容是少见,但还是有.跑码都正常,还不显我的看法除显卡,显卡槽,内存还是重点.

网友:
查查接口的红绿蓝 和行场信号   再加焊吧

网友:
测量没问题的话, 就加焊北桥吧, 小心  不要杀死了

网友:
像这种集显不显示的,百分之99都是北桥坏了,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这种板子,不用想,北桥空焊了。

网友:
压下北桥试试 NV桥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