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10-11-24):
经初步测试 ,cpu无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为adp3166测得28脚有供电,可是pg信号脚无电压,把上管全部拿掉adp3166输出也无电压,pg也一样,请问这是哪里问题,还有pg信号一般是怎么到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望各位解答一下!谢谢!还有正常情况pg电压应该为多少??

网友:
正常情况下电压一般为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查PDF撒
看下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那个主板的CPU底座是BGA的吧,如果虚焊了也会导致没供电的

网友:
换个电源芯片看一下

网友:
换个主电源IC侃侃

网友:
换过网上买过来的adp3166新的,但还是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