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分扣除不正常!!

楼主(2010-11-24):
我前段时间直接充的下载分,没等多长时间就用完了,没下载几个图纸软件的,现在就只剩下7点了,希望管理员给看一下,谢谢!!

网友:
刚才我刷新了一遍页面,怎么提示扣除下载分5分啊。下载分变成了10分,又刷新了一次下载分又成了7分

网友:
你下载的地址?

网友:
分一直够用。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最近下图纸比较多一点,一般就是扣5分左右,原来我充了10元,应该能下20份左右吧,况且原来还有几分,我感觉好像有些不能正常下载的,再次打开下载后会扣双倍的下载分吧。请管理员查查!!

网友(点评):
我从没遇到这个情况。 将下载连接地址,当时的图片放上来,可能有助我们查找原因。

网友:
哦,好的,到时候我注意一下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