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XP 不能装打印机驱动

楼主(2010-11-24):
我这机器换个系统过后,以前用的是萝卜家园,现在换成绿叶GHOST XP SP3的,结果装一大堆软件过后打印机驱动装不上,该系统是2010.11月的。提示安装时遇到错误,这个怎么解决呢?打印机驱动等什么都是对的,各位师傅,小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希望给帮忙解决哈。叫重做系统的就别发言咯,因为我想了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先谢谢各位咯

网友:
具体提示什么样的错误,楼主你得说详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的时候就在这里遇到错误,电脑没有另外弹出错误报告,是不是这系统里面有什么设置不对呢

网友:
看一下系统服务里PRINTSPOOL开启了没有?

网友:
看一下这个服务开启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也启动咯的,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难道只能重做系统?

网友:
我遇到过着情况   有的ghost版本是这样的   原因是精简掉了一些系统文件   解决的办法就是换系统    有的会直接提示你是缺少什么文件   那样的话从原版的安装盘里复制到系统文件夹下也可以

网友:
多半是系统有 问题。

网友:
装电脑公司9.2吧。

网友:
重启电脑打印服务程序后再装一下试试看,还不行的话多半只有重做系统了

网友:
先网上下载驱动安装,排除驱动安装包的问题,如果还出错,建议换系统光盘。

网友:
一般系统是不会出这种问题,只是少个别的, 换别的吧,

网友:
你能确定你的驱动没有问题呀呀?多下几个驱动试一试。

网友:
系统被去掉了打印组件,只有充足系统了

网友:
手动添加打印机就行了,只要打印服务没有禁用。

网友:
重装驱动,装到一半的时候会弹出发现新硬件,不要关闭,也不要点下一步,直接忽视它就可以装下去

网友:
如果是USB接口的打印机,装驱动程序时先不要插打印机。安装完重新启动电脑再再插打印机就好 了

网友:
这情况碰到过,就是系统被精简过,一些做系统的精简系统时把打印这项给减了,就出现你说的这个样子了,只有重新G一个没有精简的系统了。

网友:
换个版本的 啊 PRINTSPOOL看看有没启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