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自动开机,不能关机.!

楼主(2010-11-24):
手上有块V星MS-7143VER:2B 主板,接电自动开机,不能关机.按照道理应该是开机三极管短路,但我就是找不到那个三极管,可能是我不认识,因为我刚学,好多三极管都长得一样,我愣是认不出.这个板子IO是W83627THF 有人说这个IO是直接控制电源14脚的.那么就不经过开机三极管.我该怎么下手?新手在此谢谢您的解答了!

网友:
换此IO就OK了

网友:
ms芯片坏了也会这样的。先换个io再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 是不是说这块板子开机确实是不经过三极管的?有没有其他可能?3Q

网友:
W83627的72脚直接连绿线,一般还有一只上拉电阻连到5VSB

网友:
我有修过也是换IO修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72脚我侧过了 是0.3V左右,这是不是就是低电平?说明这只脚接电就发出低电平,拉低了ATX14脚电平?估计问题就出在这了?  同时也谢谢大家伙的回答,有了你们的帮助 新手才有动力学习!3Q!

网友(点评):
0.3V就是低电平了,我认为在0.7v以下即为低电平,恳请高手指正。

网友:
把IO换掉就好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跑开机电路

网友:
此板是通过一个场管Q10控制开机的

网友:
换io,也有可能是MS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仁兄 开机电路我不会跑,复杂的很啊,我不清楚这块板子的开机线路是怎样的。更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三极管导通开机的。书上说都有三极管控制,有些人说这个IO直接控制...我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MS是什么? 新手,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 ,你是说这个板子是有开机触发三极管的? 在什么位置?什么符号?我楞是找不出.可为什么有人说这个IO是直接控制ATX14脚的呢?谢谢.

网友:
MSI的板子不知道。不过有些品牌机的板子。若是不正常关机的。下次通电就会开机。不能关机有的也与系统有关。楼主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入手。不要I/O,开机芯片都换过了。还是如此。最后是系统的事。就走弯路了

网友:
它的专用上电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弟,教教我怎么划?一笔查绿线,一笔插IO针脚吗? 不会跑线,郁闷死了..比如我要找那个开机的三极管 我得怎么找啊?好多三极管都长得一样啊  我分辨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专用芯片,-5,-6,-7。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图纸你看得懂吗?要的话我传给你 。加我QQ 914607667 免得你没下载分。加的时候注明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