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双敏9550 128M显卡开机显示器灯颜色有变但就是没显示

楼主(2010-11-24):
一块双敏9550 128M显卡开机正常,显示器灯颜色有变但就是没显示,会不会是VGA接口坏了DIV接口没有转换接头没试。

网友:
指示灯要变化,只能说明同步信号到了。

网友:
可以刷 BIOS 试试。

网友:
用DVI转接头试了可以点亮没问题,VGA接口还有没有必要修吗?与GPU有没有关系?

网友:
可以去量一下接口附件的两个150欧并联的电阻是否正常,此电阻坏了或少件会有显示器灯变色而不能点亮显示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