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 型号M97 起水波纹 马赛克

楼主(2010-11-24):
长城19 型号M97 刚开始是屏幕不停的闪烁,拆开机子发现12供电不正常,观察发现12V的有一个电容鼓包,把这一路的两个电容换 ,开机不闪烁了以为好了 ,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屏幕上起水波纹,又开电影看电影屏幕局部起马赛克,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全换呀

网友:
我也蛮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波纹不是很明显,也有可能是电磁干扰,我遇到个换了个机箱电源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刮一下屏的排线看看

网友:
多数是电源问题,还是把电源所有的电容都换了,包括大电容。

网友:
屏线问题,我遇到过多个了,把触点清洁一下就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软体问题引起,先除除电源问题。PANEL 供电。然后在考虑主软体。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是电脑 主机的问题 换了台主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