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求助

楼主(2010-11-24):
手上有一台HP1020的机器,客户拿来时打印全黑,但在整个黑纸上可以看到打印测试页的那些字,从其他机器上拿一个鼓来测试,故障依旧。初步判断为激光器故障,但手头上只有一台HP1010的机器,激光器拆过来直接就报错无法打印了。无奈无配件,只能原样装回,装回后测试打印机居然正常了,但打印5张后又慢慢出现故障,先是一条黑线,横的,后面几张就会黑线越来越多,直到整张A4纸全部黑色
现在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可能是激光器故障呢,还是控制激光器的电路板故障呢
接口板也就是主板,更换测试过,故障依然存在的
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
如果你这台机进过小强的话,直接换激光器没有错.这种故障现象个人觉得还是激光器的事,如果控制板有故障的话,会闪灯报错的!

网友(点评):
先谢谢你 机器我全部都拆开了,没有小强的迹象,且机器里很干净,灰尘也不太多,硒鼓没有加过粉,没有漏粉什么的 如果控制板损坏没有闪红灯的话,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判断是激光器还是控制板故障呢?除了替换法以外

网友:
作为第三维修,你我都没有这些专业的设备或工具来检测元件的好坏.再说,你我都不是专门来研究机构,所以,个人觉得还是代换法最直接了.个人能力有限,让你见笑了.

网友(点评):
恩,说的有道理,谢谢

网友:
激光器的问题了~~~建议从淘宝买个回来试试!便宜!

网友:
是激光器故障

网友:
首先是换个鼓试一下,然后检查机器的充电部分。既然能打出字来,不大可能坏激光器。

网友:
更换激光器

网友:
激光器扫描电机及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