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10-11-24):
有一个杂牌电源(磐石360SP4),插在主板上不能启动,试换电源则正常启动。把坏的这个电源拆下来单独测试,发现短接绿黑线,则电源也能正常有风扇转动,测量各电压也正常。就是上板子上的话就不行了,连开机都开不了。没见过这样的电源故障,不知道为什么?

补充:真是奇了怪了,这电源放到别的机子居然也能开起来,没法理解。。。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来负载,或者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吧。你在电源上挂俩灯泡试试

网友:
在输出黄线上挂1只12V80W的汽车灯泡试试。

网友:
可能是没有 pg信号   看大电容是不是鼓了

网友:
一般应该是灰线没有电压输出,查一下

网友:
是带不动负载,查滤波电容有没有老化鼓包
还有磐石360SP4是航嘉电源,不是杂牌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空载正常,可能全波整流管有一半开路或滤波电容老化、鼓包

网友:
power good产生电路延时太短,检查延时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