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8f-s GXC替换

楼主(2010-11-24):
IT8718F-S GXCK可以用IT8712F-A  GXS替换

网友:
8712f-s可以用8712f-a代换吗

网友:
不可以 -A是  华硕专用

网友:
可以啊
我代替后都可以点亮
但是声卡没声部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替换
我那板式IO坏了替换后能点亮
就是点亮后声卡没声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还得查查

网友:
没搞清楚 就发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谁说没搞清楚啊
你自己可以去换换看

网友:
学习学习。标记,以后说不定用的着。

网友:
曾经替换过一个IO,型号前面一样,后面错了一个字母,也能点亮,但是不能用PS2口,结果还是换成原来型号的就可以了
看来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不可以的,脚位定义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可以用啊
完全正常啊
我刚换过一块

网友:
很多代换了都是能点亮,但问题多,我碰到换了不认硬盘的。第2行的字母最好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跟你们说我代了可以用的咯
硬盘都认得到
整块板全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