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呢。。。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11-24):
明基S31笔记本,总是进系统后死机,之前装GHOST,释放的时候,总是释放不过去,装了安装版的系统,装了进去,还用了一会,之后进系统就死机,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硬盘扫过,没坏道,
请求高手帮忙。。小弟在线等

网友(点评):
观察温度是不是过高 试换内存 来解决 最后看看电源 都没问题 检查主板供电

网友:
很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拆开量量,显卡和南桥

网友:
还有现在不接电池一切正常,一接电池就进不了系统,,,是主板还是电池有问题啊

网友:
不好说,只要找个电池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关键现在没有电池试啊。。怎么办乃

网友:
听见过这种问题         用电源可以电池不行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去掉电池看看,如果OK的话。有两种办法。1,更换电池。2,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电池管理的禁用掉。只要禁其中一有API的一项就可以。行的话告诉我!不过,第二种方法有弊端。

网友:
好像真管用了。。。谢谢楼上的。。。感谢啊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我那次就只能用电磁的电,用不了电源插电。。。好想是里面的原件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安装盘的问题,试一下装WIN 7

网友(2011-01-03):
有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吗?
有的话+下QQ408443031分享下

网友(2011-06-19):
电池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有手上有一台一样的,进去用一会就死机

网友:
主板有问题。查看给硬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