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宏基AL2017加电指示灯亮一哈就灭了

楼主(2010-11-24):
上个图常修显示器的应该认识优派的显示器上也用这种板                          这种个型号的显示器修了很多还第一次看到这种现象的, 以前要不就是指示灯亮黑屏,还有就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管那么多 三下五除二给拆开,有几个电容洗白,心想肯定不是电容的问题这台09年某月就在我们这换过一次电容了。
        先把他们给全换了,高压板上有两个管子型号是  40T03GP赶紧的用表一量报废一个,先取了  这个可以用P75NF75待用换上个 在检测哈高压部分有几个小三极管  Q201 Q204 Q203   Q208 没有发现短路的,反复测量后上回去通电。
       最不想看到的还是发生了,通电电后指示灯狂闪
  这种现象在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大多都不是电源的问题,先看哈是主板还是高压板问题引起的,一般我都把通高压板12V保险去了。接上通电指示灯不闪也能正常开关机,看来是高压板问题了,以前也修到过这这现象的很多时候都是换高压板就OK了
  最近生意不好没事就来研究哈重点还是在  Q201 Q204上面以前就有过坏的,在仔细测量后没有发现问题,就把Q204取下来量发现本来该有一组有阻值的 而测得每一组都没了怀疑他坏了,Q204和Q207一样的在坏板上找了个阻值一样的焊上通电指示灯还是狂闪怀疑Q201有问题也取下来量也没有阻值了, Q201和Q209 Q210一样的可是在坏板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极性和阻值更Q201类似的三级管,看来不好找啊.....................................................     又用了2个小时左右终于找到一个了赶紧给换上
好紧张啊关键就看能不能好了  先不插灯管通电指示灯没有闪了也能正常开关机  想可能有希望了O(∩_∩)O~把灯管插上通电亮了看到自自检画面接上信号好了    唉 看来没白费功夫

网友:
呵呵 厉害   一般我见这种问题  直接就把高压板改了

网友:
直接改高压部分,用通用板。

网友:
高手呀 遇到这问题一般我们都是换板了

网友:
我个人观点修东西最好换同型号原件 才能保证原来质量  以免返工  少走弯路。

网友:
高手,要向你学学才行

网友:
生意不好的时候找找也是可以的,不过图小了点不耐看啊

网友:
这个高压板是通病,坏得很多,基本上都能修复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