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长城E88的笔记本,触摸板正常,就是鼠标左右键不能用

楼主(2010-11-24):
一部长城E88的笔记本,触摸板正常,就是鼠标左右键不能用,有时按左键会弹出右键的菜单。而按右键什么反应也没有,之前MM说不小心在触摸板区域倒过化妆品,但我拆开看过没有水的痕迹。系统也从重做了。。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量电路啊!!!

网友:
先量键盘的线路啊

网友:
看看触摸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只能先跑线路了,看左右按键通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触摸版不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原来排线插座处有两个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