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V3000DV2000单桥的1个通病

楼主(2010-11-24):
关于HP V3000DV2000单桥的1个通病
此机是南北桥和显卡全集成的,型号是NV-MCP67M-A2(U55),开机芯片是WPC8763;AODG(U36),板号是TIBET MB GX C-VOA-1
我曾经修过5个这样的机子,其中2个是同行清灰造成的,3个是客户正常使用引起的。就是待机正常003,有3.3V5V,按开机键电流没有反应,我解决的方法是从开机脚往WPC8763;AODG的第108脚飞线,即可OK
这几个机子我都跑线路修过,想查出来究竟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可都没有查出来,最后只有飞线了。
今天发这个贴一是给同行们一个解决故障的办法,二是想请朋友们指点一下,也请修过这个故障的朋友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元件坏了?哪里出了问题?不用飞线究竟应该修哪里?本人感激不尽,再次拜谢。

网友(点评):
108脚定义是PCIE WAKE#,给他个拉低信号就能开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
谢谢了,,又学习了一个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有时间把修复的元件告诉我,谢谢。

网友:
修过几个做下南桥好的!!!!

网友:
这样也行?我一般都是重做桥的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能飞线解决。

网友:
能把这个图发张?

网友:
这样也行吗,下次试下,记住了,楼上的说。这个楼可以做好吗,好像这单桥不好做吧,都坏,做桥有什么心得吗,说出来分享一下啊,哈,,,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过呢!

网友:
回复 如梦无痕
好的, V3000 DV2000

网友:
如果算是通病,希望朋友们鼓励一下,加点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重做的,还是换的,谢谢。

网友:
我都是做单桥解决,我想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想到108脚往开机脚飞线,什么原理

网友:
这样也行,又学到了一招,不过我还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几个,加焊MCP67也可以解决,没有试过,LZ上面说的办法。

网友:
108脚是PCIE唤醒 LZ的做法是用PWRBTN做了唤醒信号

网友:
  到我们这来的V3000都是坐桥的,没见过其他的问题

网友:
PCIE_WAKE#是个低电平有效的唤醒信号,楼主是利用了芯片的PCIE设备唤醒功能来开启桥片.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不知楼主这样改过以后,此机器使用寿命是多长,如果和换桥寿命差不多的话,是不是说明桥坏的仅仅是EC触发MCP的PWRBTN这一块的局部电路损坏了呢.

网友:
楼主怎么改可否有返修

网友:
见过两个单桥的 不触发,加焊南北桥ok的。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

网友:
高手无处不再啊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加焊的,在不行就值球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C14或D4电容漏电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OK 谢谢,记下了。

网友:
单桥的很少遇到,基本上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hp的机器显卡比较多

他们的通病,散热不怎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几个机子一直都没有回来返修过。

网友:
会飞线的才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下次我也试试加焊桥。

网友:
我也来试下呀

网友:
请问楼主,开机按键的电压出来了没,还有是完美没反映,还是一触发就保护了

网友:
直接飞线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后一阵。!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好!支持一下!!1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明白到底是桥的问题还是开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我都是加焊那个桥就好,一般都是桥的事,,单桥的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毛病还没遇到,遇到的都是花瓶,我都是重新植株的,很少加焊的

网友:
先下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2011-01-04):
OK,又学会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不开机我们加汉一下就好了,。。。。。但用不了多久,

网友:
我的不触发,加焊也不行,明天先换那两玩意试下,不行也飞线了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不怕了。

网友:
做桥,很容易返修啊

网友:
这个很经典,以后我也要试一试

网友:
我一般也是重做就能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原理,原来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这个接法是不对的,根本就看不出联系在哪里?两个信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网友:
我修过几台都是拆下重做就OK了,也没花时间去研究,应该是单桥的哪个点虚焊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想也是,只是本人不太愿意做桥,比较愿意修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只是想修亮就可以,也没有想过别的,我也没去研究他。

网友:
你那样飞线的话有可能会用不长的,出的问题还是要拆下来做的,那桥本来问题 就多。

网友:
你说飞线。究竟是怎样飞的呢,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全都集成在一起的主板还真没修到,留着备用

网友:
一般都是做桥,楼主的这个处理方法不妥

网友:
没见过呵呵 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