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开机定屏

楼主(2010-11-24):
一联想本本..开机就定在开机画面不动.按键也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大家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很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前段时间也碰到个这问题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在线等...结果..

网友:
楼主,发这种求助贴的时候,最好清楚明白一些........联想说明机子.....客户送来的时候,说过说明  这些 之类的。  对于联想的机子, 如果机子不怎么新 ,要注意,联想有个 onekey 5.0   那个5.0是不能随便删除的。比如用dm分区软件对全盘进行过重新分区,或者安装有些ghost系统,安装了dos工具箱之类的,就有可能开机在自检的时候就卡机了。这种方法的解决就是,把硬盘拿下来到其他非联想的机子上去低格1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要数据,那只有拿去联想售后吧,那个onekey要软件可以删除的。

网友:
换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放电  刷BIOS   有的PCI设备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