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DELL D610开机三秒掉电 三灯常亮

楼主(2010-11-24):
接一610本子,开机掉电,CPU 供电0.98   内外核供电 系统供电 单元供电正常,时钟 复位 正常 ,CPU供电芯片加焊过 32.768 晶振 电容 换还是已旧,因没有确定是那一块问题BGA没敢做,开机电流为0.9左右,CPU没有自检过,求有维修过此经验的师傅给个提示,小弟感激了......急等议建!!!!!!!!!!!

网友:
别的电压都有吗

网友:
先看下 主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这样的一般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