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入手数码相机不知如何选买,请专业的给几个建议

楼主(2010-11-24):
初步入手数码相机不知如何选买,请专业的给几个建议,过几天要去买一个,谢谢

网友:
主要看镜头的参数!

网友:
1、买数码相机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作为什么用途。

因为数码相机的档次差别很大,买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

我下面说的内容都是以消费级的数码相机为例的,单反不在讨论范围内。

2、数码相机的几个关键指标的解释

a、光圈

由f值来表示,由于是倒数关系,所以f值越大,光圈越小。一般数码相机的最大光圈是2.0,个别款是1.8。

简单说光圈越大表示进光量就越大,这样的好处是在弱光环境中可以在不需要别的辅助方式的情况下保持相对高的快门速度。

大光圈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取得更浅的景深,简单说就是可以使主体以后某段距离之外的东西虚化得更好,一般拍特写时比较有好处。所以选择时尽量选择最大光圈比较大的。 最小光圈通常都是8.0,个别的是11这个数值大部分相机区别不大.

b、快门

简单说,快门是用来决定进光时间长短的装置。一般来说范围越大越好,但是在消费级dc里都不会做的太大,特别是最高快门,目前超过1/2000秒一般要高端机才具备,所以选择时要注意的是最慢速度,最好是有b门,也就是可以自己决定曝光时间,而且不少机种也具备。

c、ccd尺寸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介绍里会把ccd尺寸标上,简单说这个ccd尺寸就是感光芯片的大小。一般是越大越好,比如2/3的比1/1.8的好,1/1.8的又比1/2.5的好。理论上在相同像素下,ccd尺寸越大产生的噪点就越少,反映在选购相机时就是,比如都是500万像素的相机,一个用的是2/3的 ccd,一个用的是1/1.8的相机,我们优先考虑的是2/3的那款。

d、光学变焦

一般光学变焦是很大区别于数码变焦的,严格的说数码变焦是没有多少实际价值的,在选购相机时要注意区别标的是数码变焦还是光学变焦的倍数。光学变焦镜头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做到一镜走天下这个概念而产生的,简单说就是为了方便,适用范围大。但是,光学变焦镜头的结构通常很复杂,镜片数量很多,光线进入相机时镜头片数越多产生的折射次数就越多,成像质量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一般情况下,同级的变焦镜头是比不上定焦镜头的。但是,在普通用户选购时,这方面的选择余地其实很小,因为在一般消费级dc上严肃的讨论成像质量意义不大。一般高倍长焦机也属于一些高端机,所以不会做的太差,可以尽量选择。

e、像素

像素对于最后的冲印大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般冲印分辨率的要求大概在240dpi就可以了,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里有个简单的算法,比如500万像素的照相机最大分辨率一般是2,560 x 1,920,2560/240约等于10.6,也就是说500万像素的相机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最大可以冲长边为10寸的照片。所以,在选购相机之前按自己的需要先用这个公式算一下,在价格和需求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但同样像素级别的dc怎么选择呢?前面说了ccd的尺寸,这时候这个尺寸是关键的一个指标了,优先考虑ccd尺寸大的!

f、ISO值

ISO是感光度的意思,感光度越高感受光线的速度就越快,所以在胶片里高ISO的胶片也叫高速胶片,高ISO适合在弱光环境下使用,象拍家庭室内照,夜景等。但是感光度越高带来的问题是颗粒感加重,ISO值越低画面就越细腻。在DC里,低ISO值相对比较实用一些,而高ISO值在现阶段的DC中实用价值是比较差的,因为在DC中高ISO表现出来的画面并不象传统胶片那样只是颗粒感加重,而是出现大量色彩斑斓的杂点,严重影响输出的画面,基本上可以说,在普通DC里(为了区别于数码单反),高于200的ISO是没有必要使用的(富士的机器除外),少数高端机的画面表现要好一些,但一般的情况下还是尽量不用。所以,在DC的选择上,ISO值关键的选择点在最低ISO值上,象佳能的dc一般都做到了50,所以一般感觉佳能的家用DC出来的画面感觉要细腻一点。不过,这不是说一定要选佳能的,很多机器在ISO100的时候画面就很不错了.

g、关于手动(M)

手动功能以前是半专业以上级别机器里的专利,但现在很多廉价的DC也具有半手动或全手动功能,在初学阶段,可能会觉得手动功能过于麻烦,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手动功能会越来越有用。所以选购机器时手动功能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