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主板能开关机.不自检.

楼主(2010-11-24):
主板能开关机..不能自检..从那里查.小弟刚学修主板.请大家指点指点!!有没有有关的资料给我发一个..谢谢..

网友:
我也是,你应该去网上找点视频看看。。。。

网友:
你说都说不清 还怎么修  你的主板都能开关机了 怎么又不自检哪  你的主板是不是能上电 不工作 看主板各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检测不到 硬盘光驱,,可以换内存试下

网友:
可以上电..各电压也正常..但是没有信号

网友:
不明白,说清楚点啊,网上有教学视频?我怎么没找到啊。

网友:
就是加电无显吧....这里要注意观察屏幕是否有背光......先查各个地方的供电正常不...  cpu  内存 你得保证你上的那块是好的,最好多换换2块....新手嘛  多借助诊断卡吧.... 有利于你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