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scx-4300 扫描头咔咔的响

楼主(2010-11-24):
samsung scx-4300 扫描头咔咔的响,看扫描头好像有点发红,这扫描头又不是灯管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是之前用了一个破解软件后出现了,现在是每次开机到那个扫描头准备归位的时候就要拍两下就能正常使用了,不然扫描就无法使用!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人能帮忙解决一下啊,急啊!

网友:
查看扫描到主机的排线,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排线端了一根线。

网友:
难道是破解软件 的原因,

网友:
我也刚换了一个芯片,用了破解软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你应该用错破解软件了吧。

网友:
刚碰到这个问题哟,也是扫描部件嗒嗒嗒的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1-01-08):
2009年有一批4300的通病就是扫描头质量问题,换扫描头就好了。坏的扫描头只发红光,正常的扫描头自检时会有红光,蓝光交替闪。

网友:
4300扫描门,正常哈!换线或者扫描头。我在维修站保过10多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