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 游戏机三红维修 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24):
XBOX360游戏机估计大家遇见的最多的就是三红,三红是怎么引起的呢? 主要由于微软制造时候采用的主板,基于节省成本的缘故,板子薄,时间长后容易变形,芯片脱焊.
所以遇见三红大部分是重新植球就可以解决.当然前提是机器没修过,修过的机器你就要仔细检查了~另外机器三红可以查询代码来看看三红的原因而正确的来维修.
以下是本人长期总结出来的~供大家参考
如果焊接回原来的GPU芯片出现0001 、0002 、0003、0021 、0022 、0110 错误代码就是 GPU 芯片没有焊接好或 GPU 芯片损坏,GPU 损坏就要更换新的上去。

有声音无图像、开机花屏、几分钟-60分钟花屏、开机几分钟-60分钟死机或 3 红大多数为GPU芯片脱焊,少数是GPU芯片损坏。

360 主机 3 红后出现的测试过的错误代码含义:

E71、E73、E74 、E79、0102、0103、0020  360的 GPU 芯片大多数情况脱焊少数损坏。

0001 、0002 、0003        360的GPU芯片焊点短路或GPU损坏。

0021 、0022 、0110        360的GPU芯片焊接不好或损坏。

0022 另外一种错误代码含义就是CPU脱焊或损坏。.

维修360时候要注意的是温度的控制,不要太高,不然容易芯片起泡造成损坏.另外也别太低,不然有些焊上有些没焊上或者不容易拆卸造成断点断线.

网友:
我的机器也红了 没办法了 焊了几次 都不稳定 现在我都放弃了 无语的微软

网友(2017-01-15):
这中芯片好像卖的没有新的都是 打磨的。

网友(2019-01-22):
我的是GPU虚焊,加焊后反而不亮了,是不是温度调得太高了,我用焊芯片的280C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