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11-24):
今天遇到了一条DDR1  512M内存能开机进不了系统,到启动界面就蓝屏重启,用软件检测结果如下
1   6     stride6     0897e20c     ffffffff         00ffffff
2   9     stride6     0846e20c     ffffffff         00ffffff
3   11   stride6     08b3620c     ffffffff         00ffffff
4   11   stride6     09f3620c      ffffffff         00ffffff
5   13   stride6     0933620c     ffffffff         00ffffff
就这样了,请高手指点是哪个颗粒坏了 (内存是单面8颗粒的)

网友:
你有没有重做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不了,把内存放到别的机子上也这样

网友:
用rst检测下,或做下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