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31 通病

楼主(2010-11-24):
应该是个通病
故障:自动掉电  (有时候可以玩一两个小时就自动掉电,有时候玩几天或者几分钟)
方案:更换Vcore 芯片 (MAX8770)

前天刚弄好一台,现在都很稳定。网上有很多人描述过这个现象,而且都是Vcore这块的。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呀

网友:
楼主能拍个照片吗?Vcore 芯片
在板子上的照片

网友:
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最好上图,

网友:
您能把芯片的型号写出来吗。主板的芯片太多不知道具体。

网友:
差不多,昨天,店里好象有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都正常,就是掉电。。水平有限。。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到是CPU 供电芯片的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