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1供电芯片22角短路,求解

楼主(2010-11-24):
一块1631供电芯片的板子,测22PIN主供电阻值016,拆了1631,测板子上22PIN焊盘上也是016,而且22PIN和23PIN中间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没拆1631)冒火,是否22PIN在板子上的夹层短路了?22PIN到板子的焊盘上就没去处了吧?所有和22PIN相连的电容电阻都已拆了,按理说不应该再短了啊?难道真的是夹层有短路?那板子其不是废了啊.求各位老大给说说吧!

网友:
断天这一点,从主线上飞一个电压过来试试看

网友:
量一下主板电源接口正负极是不是也短了?

网友:
真的啊,好像是不行了,把所有想关的都拆掉啊,看看咧,我一直关注你这个问题,等你修好,

网友:
21PIN和22PIN的焊盘上都烧黑了.能不能用刀刮刮啊?

网友:
烧黑的肯定要刮,刮倒不短为止

网友:
PD25到PR190之间到22PIN短路.拆了PC169和1631后,板子焊盘上的22PIN也是短路哦.23PIN阻值036,把22PIN翘起来加了个19V,又往PD25的2脚上也加了个19V,曾经点亮了一次.测PC169不短了,19V也从PR190过来了.于是把22PIN焊上,有点了一次.发现还是短路.郁闷啊.

网友:
看是不是pcb有问题,处理干净

网友:
公共端是不是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共端不短.3.3V和5V电感都不短.是否22PIN焊盘烧的和PCB夹层里的对地铜皮连了啊?

网友:
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
你哪是不是主板短了

网友:
刮了.已经把铜皮刮出来了.都能看到黄色的铜皮了。

网友:
肯定是板层有问题吧,PR190拆了吗,还有那个二极管是不是好的,都拆干净了就直搞板子了,这个地主应该还好搞点咧,

网友:
断掉上级和下级,直接用线代替了。

网友:
PCB短路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新手 没修过笨笨

网友:
22脚是主供电阿 你看看公共端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