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0-11-24):
长城网星电源,插上电源就有滋滋的声音,测5V待机正常,短接了绿线与黑线,电源不工作,风扇不转,测绿线有0.53V电压,请师傅们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
先看看有电容爆了不, 然后在跑绿线看看周围的芯片坏了没,要么看看开关管 慢慢测

网友:
查494供电和推动,看哪里过流了

网友:
插上电源就有滋滋的声音.查主开关管  和辅助电路 交流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绿线应有4----5V空载电压。否则电源不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已经短接绿线和地线了,当然电压被拉低到0V左右的。

网友:
查主电源管、双二极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