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正LXB-L17C维修过程

楼主(2010-11-24):
客户拿来屏会闪一下就黑屏在开还是一样
这个通病报价80客户说修三下两下拆出来测出
C5706坏找了2个5707换掉......哈哈80块快到手了
装机【烤机】
不想装起来看到这现象菜单出来屏不显示
这好说亮度或对比度没上来吗
按键换掉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35.gif 还是一样*脏话*......
在测主板电压     呼呼
正常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28.gif 难道是程序问题
o(︶︿︶)o 唉没办法把程序拆下来
刷刷刷的重新刷了个程序上去
哈哈

亮了 这机器修的真是郁闷
本来是通病的怎么还会有这问题
o(︶︿︶)o 唉到此维修结束装机
下午收钱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QQPinyin/Face/ImageCache/14.gif

网友:
上次我修到一台戴尔的15寸的开机接信号线没显示有菜单可用 进入工厂模式恢复哈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写了程序,加点银子没有呀?!
最好换了MCU,不然可能返修。

网友:
谢谢遇到这个病先要他180,
换5707

网友:
我遇到一台BENQ的15寸液晶换了两次5707,最长时间用了一星期。此法有时不不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板加焊才是最终解决故障的。。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调 一下就可以亮了,还要加焊高压板的

网友:
加焊高压线圈是肯定要做的

网友:
5707的两个中间电容也容易坏。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5706坏的第一次换没全部加焊,过了一天就又送过来了,仔细全版加焊后好了,教训呀5706坏一定要加焊板子特别是高压包、电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