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帮吗,,新手,完全的新手

楼主(2010-11-24):
请问下高手,显示器上如何才能找到,12V,3V的电压啊,,别笑哦,,,完全的新手,才开始学,这几天老板正好不在,想锻炼锻炼啊,,最好付图啊,,呵呵,

网友:
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

网友:
用表测量电容的正极,别说连表都不会用

网友:
找到两个开关管来一个是12V的还有一个是3V 的

网友:
电路还是需要会看的。

网友:
高压部分不要去量,别的乱整

网友:
用手去摸啊    呵呵   摸多久懂了   以前还真被人家整过       当然用表去测咯 难道还真去摸

网友:
看滤波电容的耐压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一般量输出部分的电解电容可以量到

网友:
测输出端滤波电容,电源板上一般只有12V和5V,3.3V一般是在驱动板上通过电压转换器件取得

网友:
看二楼的图  找双向二 极管    外加滤波电容         耐压高的 12V    低 的5V   3.3  在驱动板上找     有的看电源板 和 驱动 板的接口部分 上面 有标示的

网友:
先学点基础再来吧,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