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700 花屏问题,换了北桥独立显卡,现在有老鼠移动的 ...
HP DV3700 花屏问题,换了北桥独立显卡,现在有老鼠移动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最近进来一台HP DV3700 刚开始是花屏问题,换了二次北桥独立显卡G86-631,现在的问题是老鼠移到那里,老鼠后面有几條垂直跟着老鼠移动,请问高手那是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像这种感觉一般都想显存的问题咯 但我没见过

网友:
哪里来的老鼠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好啊

网友:
这是触摸板问题吧 你把触摸板线把了试试

网友:
找只猫抓两个好了,好了!这个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如果其他移动图像也是这样,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显卡和显存!不行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我走了LZ一样的弯路,故障是屏有红色的噪点,重做了北桥,显卡,还换了屏,最后才发现是屏线的问题,纠结了三四天,DV系列的机器给的的感觉就是一拿来就做显卡北桥。。。鼠标跳换原装的电源试下

网友:
拖影,这个其他正常 打开窗口也正常的话 应该重新装个系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