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同方K40A装系统的疑问?

楼主(2010-11-24):
各位大哥,这个笔记本是半个月前接的单,当时是开机无显示。后来换显卡开机亮了,进不了系统,重装不行,后测得硬盘是坏的(当天下班了,客户没带走)。半个月后,客户来取机,顺便拿个硬盘过来给装系统。这个问题就来了,他的硬盘是全新的,装任何版本的都是蓝屏。但是用我们的测试机的硬盘和老板用的笔记本上的硬盘都可以装上。去换其他牌子的硬盘(老板跟买硬盘的比较熟,给换了几次),有三星的,日立的,西数的,有320G,160G的。只要是新的都不行。但我们测机的日立的160G,老板机子中的320G的三星都可以顺利的装。而后来发现只要全新的那些硬盘用深度的安装时只要跳过最小化安装就可以装好,但关机(软关机)会提示“您现在可以安全关机了”,而且风扇还转,指示灯也亮,要再按一次开关才可以真正关机。亲问下基地里的兄弟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建议不要用GHOST的,用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安装版的一开始安装就蓝屏。换了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
没试一下换多几个版本的GHOSTXP?有时候是要多换几个,有时还只能用安装版的XP.我试个一台机换过6个版本才装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GHOST版本换过N次了,还是一样的不行的 。谢谢你们的关注了,客户接受软关机后再按一次关机键关机。机子已经取走。

网友:
集成显卡驱动去掉 问题应该能解决 我遇到过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机器,不过每次都是GHOST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疑问不是不能装系统,而是为什么有的硬盘可以装,有些硬盘不能正常的装好。现象如开头贴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