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康柏M300笔记本的电路图

楼主(2010-11-24):
求康柏M300笔记本CPU333M的电路图
主板号136248-001,

现在电源板5V,3.3V,1.67V均正常.,主板风扇不转,黑屏,
不知道是哪儿短路了。有图的送我一份,先谢谢!

网友:
没有板号是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
我是还没入行,正准备学习,啥都不懂呢!啥叫板号呢?在那儿找呢?指教一下,谢谢!

外壳底下条码上的号1J99CX95N10P

印在外壳底下的号是60600512VL04   S39

主板上印有TW10794V-0

主板内存位置上有三个条码,上面分别是BB99M00939、SPS:136248-001和J9094三个号

电源板上印有6001192L-H、P60PWR和SPS:136251-001
主要先要闹懂那块电源板的电路

网友:
求康柏 pp2050笔记本的电路图

网友:
找到板号了,不知道对不,麻烦大哥们帮找下图。懂的指点一下怎么修。谢谢!

网友: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