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开机报错,大侠来看看

楼主(2010-11-24):
开机无LOGO显示,直接显示英文报错如下“

1The Instant Mode application could not be found
即时模式的应用程序无法找到

2please reinstall the application on windows
请重新安装Windows上的应用

3请按KEY关闭电源

这是怎么回事?有遇到过的吗?这个与BIOS有关吗?

网友:
没遇到过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这个应该与硬盘没关系

网友:
系统没有引导吧,重新装了

网友:
这个还没检外设,排除外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电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系统问题,连LOGO都没有,BIOS也进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电没用,这 机子客户还催的急赛

网友:
好像跟你装的系统有关,你把硬盘拿下,看看能否进入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跟系统硬盘光驱都没关系。光板点还是一个样,

网友:
把硬盘拔下还是?如果还是拔下光驱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光板点还是一样

网友:
外设全部下了。有可能是系统出错,放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