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的机器没声音

楼主(2010-11-24):
前天接了一个机器,Y430的机器,没声音,声卡是CX20561-12Z个个角的值都正常,电压也有,到南桥的数剧线都测试过了,没有量到问题,就是说没有认到声卡,但每次在系统里提示什么报警声有,放歌曲就不行,驱动肯定是没有问题,补丁也打了,我估计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大侠我上个这个芯片的图也可以,机器的图也可以,先谢过了,

网友:
等待中。。。。  帮帮忙罗,

网友:
图有了,下到了,但该查的都杳了,还是没声音哪,不知怎么解决咧还。

网友:
感觉还是软件的问题,驱动没打对,或系统问题。

网友:
接耳机试试

网友:
是说没有认到声卡,但每次在系统里提示什么报警声有,放歌曲就不行,驱动肯定是没有问题,补丁也打了,我估计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硬件问题了

网友:
可以肯定是硬件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用耳机有没有声音呢? 我就觉得还是软件问题!去官方网站下个相对应的驱动 试试看咯! 排除了这个 就死搞硬件,说不定南桥也有问题啊

网友:
肯是硬件的问题,南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