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盟945不亮

楼主(2010-11-24):
此板无复位信号,南桥对地阻值73,其它电压正常,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有可能,查IO到SB的电路

网友:
南桥阻值偏低可能虚汗,

网友:
可以查下南桥上的小电容。看看阻值多少

网友:
没复位  先看是无PCI复位呢,还是全板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