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T助焊膏有黄色和白色两种,效果上有差别么?

楼主(2010-11-24):
本来买的是NT的黄色,但是卖家随机发货发成了白色的,卖家说是一样。不知道是否一样?腐蚀性如何?

网友:
买都买了  而且没有事先和买家商量 退货有点难度。腐蚀性没感觉出来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只用过两三次 焊膏不是我的

网友:
不是的,是因为我是指定拍的NT黄的那种,他却给我发成白色,而且上面不是写的NT的。但是看起来也还行,颜色比较纯。

网友(点评):
这肯定是买家的失误照成啊 那有随机发货牌子都不同的道理。比如说买显卡 一要一张华硕的 给的也是华硕的钱 但是买家发一个三线品牌 型号相同的显卡。这换谁 谁也不愿意啊

网友:
我用的是有点淡黄色的,感觉还好,白色的没用过

网友:
我用的是黄的一般用松香

网友:
PH试纸试一下,看有没有腐蚀性

网友:
白色的好用

网友:
很多人都 说助焊膏不能用,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助焊膏 高档的维修才用吧 ,级用松香水算了

网友:
黄色的松香含量高点

网友:
看焊膏的说明啊  是中性还是呈弱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