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机器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有一台笔记本方正的牌子,客户说用一段时间白屏,我测了一下,外接是正常的,内屏开始也是正常的,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就白屏了,这个时间大概是4--5个小时,白屏以后慢慢拍一下笔记本C壳部分就恢复正常了,,内屏白的时候外接也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本人有点怀疑是屏本身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有遇到的没有???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我碰到过联想机器这种故障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线,

网友:
奇怪的问题,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