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915主板 上了CPU 通电 后就断电

楼主(2010-11-24):
同上  不上CPU就不这样

网友:
看下是不是你的主板不支持这个类型的U啊?我遇到过有的主板上5200+的CPU就会断电,但是上4800+的CPU就正常

网友:
会不会CPU那块短路了.量量看...

网友:
查下 上管没有软击穿,换掉驱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    W83321G芯片    旁的场管  坏了   先没检查的仔细

网友:
把CPU供电的电源芯片换掉先

网友:
典型的短路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