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跑C3-11后重启,重启后再跑C3-11,如此循环

楼主(2010-11-24):
现在手头上一张ASUS M2A-VM,总是跑11然后重启。重启后又是跑11,如此循环。已经做过桥,换过IO,刷过BIOS,都是一样,跑11代码,请问各位朋友,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试下把串口芯片,网卡,声卡之类的芯片取下来看看能不能通过的

网友:
把网卡.1394.声卡芯片一个一个取下来试试看...

网友:
网卡已经摘掉,串口芯片已经摘掉,就差声卡没有摘掉。

网友:
打下CPU 到内存值 正常,

网友:
再换Io吧

网友:
跑c3  11 不是内存吗

网友:
把外设部分全拆除掉试下看看 不行打内存那边的电源有没偏差

网友:
最好把主板上零件全换了,就是最好办法,

网友:
一般 这样我就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厉害。

网友:
公布结果,刷BIOS解决。刷回原厂最初最初的BIOS。并不是原厂最新最新的BIOS。

网友:
bios也会引起重启???

网友:
看下内存,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很强大,我想刷BIOS是最后一招了,一般我们这些低手都是三板斧用完,没招了

网友:
呵呵,新的bios还不如旧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