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11-24):
南桥ICH4,IO是w83627HF-AW;
测io61脚 5V,正常,67脚在在开机时,产生3.3 -0-3.3的跳变;
但73脚,不正常,插上电源就测到3.28V电压,短接开机时,变为0V(只要不重插电源,就一直是0V,重插电源就变成3.28V),

电脑不开机.

偶尔能开机,测得开机后,73脚是正常的,3.3V
请问这能说明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挑起 73脚看下 ,有没有3.3V ,

网友:
回复 网友A:

73通电后应用3.3才正常  没有说明SB那的问题 看SB的工作条件 vref  晶振  IO的70有无高电 都正常就是SB的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