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电感接地是什么意义?

楼主(2010-11-24):
上图RV2上端接电感接地,下端直接接地是什么意义呢?还有常见到电容两端接地又是什么意义呢?求教了,感谢

网友:
压敏电阻 当稳压二极管用

网友:
支持2#的意见

网友:
分压电阻·!!

网友:
对地分压。。。。

网友:
RV2上端所接电感另一端直接接地,我认为此电感是滤去外界电源插口引入的高频干扰信号,电容两端接地,一般有两种情况,①一端接热地,另一端冷地,②一端接数字地,另一端接模拟地,我认为两者都是吸收能量,平衡电位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话法谢谢

网友:
对地分压作用嘛``

网友:
有了个大致 的了解,具体还是很模糊,数字接地和模拟接地,我可以两端的导线直接连接到地的吧,因为今天就是修到一台地线不通,接地就好了,修饰修好了,现在还是有点晕乎啊,呵呵,可能是本人理解能力太差了吧

网友:
对地分压啊,应该是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