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333主板 诊断卡C1 报警

楼主(2010-11-24):
查内存的第184脚电压3.3V 180脚电压1.5V 内存旁边有个APL1581管5脚,1、3脚1.5V
2脚0.8V,4脚4.6V,5脚3.3V,一个RT9173芯片1脚3.3V ,3、4脚0.7V、5、6、7、8脚4.9V
烦请各位师傅们给指点下

网友:
一代的内存吗.2.5V有没有

网友:
9173 3脚 ·使能 有问题,跑下线路

网友:
有没有2.5V的电压

网友:
一代内存,供电1.5V,没有2.5V,用假负载上面写着184脚主供电是2.5V(实际测量3.3V),180脚2.5V(测量却是1.5V)是不是APL1581坏了,手上又没找到这个配件可以代换试下的

网友:
184应该就是3.3, 先把2.5修出来吧

网友:
rt9173易坏 先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