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电容交直流问题

楼主(2010-11-24):
我们说 主板上的 电容 有个特性是通交流隔直流, 但是 不是说 ATX电源转经来的 电压都是直流吗, 何来的交流 , 是不是多多少少 残留下来的呢,, 请 专业的朋友 解说一下
主板

网友:
电容还有个特性 就是 虑波。还可以,藕合,谐振的作用

网友:
并没有完全的直流

网友:
直流电源在为其它电器提供工作电流时,内部有交流成分,所以要用电容滤去

网友:
因为主板直流是脉冲的,电容和电感可以把直流拉得更直,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基本上都是滤波.... 电容 正极接入电路,负极都是接地的。这样还可以防止电流突然变大烧掉后面的元件。后面一句是个人的理解。

网友:
这就是电容滤波的作用了,,

网友:
我就说 在主板上 有没 通交流隔直流 这个特性, 也就是说这个作用有没在主板上用到

网友:
当然用到了,只是一般人都理解的较浅

网友: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基本上都是滤波

网友:
辟如用作藕喇叭的电路,其中就有通交流隔直流的特性

网友:
不是说主板上没交流么 还通 什么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