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检测卡故障代码表,查表必读:(注意事项)

楼主(2010-11-24):
电脑故障检测卡故障代码表
查表必读:(注意事项)
1、特殊代码“00”和“FF”及其它起始码有三种情况出现:
①已由一系列其它代码之后再出现:“00”或“FF”,则主板OK。
②如果将CMOS中设置无错误,则不严重的故障不会影响BIOS自检的继续,而最终出现“00”或“FF”。
③一开机就出现“00”或“FF”或其它起始代码并且不变化则为板没有运行起来。
2、本表是按代码值从小到大排序,卡中出码顺序不定。
3、未定义的代码表中未列出。
4、对于不同BIOS(常用的AMI、Award、Phoenix)用同一代码所代表的意义有所不同,因此应弄清您所检测的电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BIOS,您可查问你的电脑使用手册,或从主板上的BIOS芯片上直接查看,也可以在启动屏幕时直接看到。

5、有少数主板的PCI槽只有前一部分代码出现,但ISA槽则有完整自检代码输出。且目前已发现有极个别原装机主板的ISA槽无代码输出,而PCI槽则有完整代码输出,故建议您在查看代码不成功时,将本双槽卡换到另一种插槽试一下。另外,同一块主板的不同PCI槽,有的槽有完整代码送出,如DELL810主板只有靠近CPU的一个PCI槽有完整的代码显示,一直变化到“00”或“FF”,而其它槽走到“38”则不继续变化。

6、复位信号所需时间ISA与PCI不一定同步,故有可能ISA开始出代码,但PCI的复位灯还不熄,故PCI代码停在起始码上。

代码AwardBIOSAmiBIOSPhoenixBIOS或Tandy3000BIOS
00.已显示系统的配置;即将控制INI19引导装入。.
01处理器测试1,处理器状态核实,如果测试失败,循环是无限的。处理器寄存器的测试即将开始,不可屏蔽中断即将停用。CPU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失败。
02确定诊断的类型(正常或者制造)。如果键盘缓冲器含有数据就会失效。停用不可屏蔽中断;通过延迟开始。CMOS写入/读出正在进行或者失灵。
03清除8042键盘控制器,发出TESTKBRD命令(AAH)通电延迟已完成。ROMBIOS检查部件正在进行或失灵。
04使8042键盘控制器复位,核实TESTKBRD。键盘控制器软复位/通电测试。可编程间隔计时器的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05如果不断重复制造测试1至5,可获得8042控制状态。已确定软复位/通电;即将启动ROM。DMA初如准备正在进行或者失灵。
06使电路片作初始准备,停用视频、奇偶性、DMA电路片,以及清除DMA电路片,所有页面寄存器和CMOS停机字节。已启动ROM计算ROMBIOS检查总和,以及检查键盘缓冲器是否清除。DMA初始页面寄存器读/写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07处理器测试2,核实CPU寄存器的工作。ROMBIOS检查总和正常,键盘缓冲器已清除,向键盘发出BAT(基本保证测试)命令。.
08使CMOS计时器作初始准备,正常的更新计时器的循环。已向键盘发出BAT命令,即将写入BAT命令。RAM更新检验正在进行或失灵。
09EPROM检查总和且必须等于零才通过。核实键盘的基本保证测试,接着核实键盘命令字节。第一个64KRAM测试正在进行。
0A使视频接口作初始准备。发出键盘命令字节代码,即将写入命令字节数据。第一个64KRAM芯片或数据线失灵,移位。
0B测试8254通道0。写入键盘控制器命令字节,即将发出引脚23和24的封锁/解锁命令。第一个64KRAM奇/偶逻辑失灵。
0C测试8254通道1。键盘控制器引脚23、24已封锁/解锁;已发出NOP命令。第一个64KRAN的地址线故障。
0D1、检查CPU速度是否与系统时钟相匹配。2、检查控制芯片已编程值是否符合初设置。3、视频通道测试,如果失败,则鸣喇叭。已处理NOP命令;接着测试CMOS停开寄存器。第一个64KRAM的奇偶性失灵
0E测试CMOS停机字节。CMOS停开寄存器读/写测试;将计算CMOS检查总和。初始化输入/输出端口地址。
0F测试扩展的CMOS。已计算CMOS检查总和写入诊断字节;CMOS开始初始准备。.
10测试DMA通道0。CMOS已作初始准备,CMOS状态寄存器即将为日期和时间作初始准备。第一个64KRAM第0位故障。
11测试DMA通道1。CMOS状态寄存器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停用DMA和中断控制器。第一个64DKRAM第1位故障。
12测试DMA页面寄存器。停用DMA控制器1以及中断控制器1和2;即将视频显示器并使端口B作初始准备。第一个64DKRAM第2位故障。
13测试8741键盘控制器接口。视频显示器已停用,端口B已作初始准备;即将开始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自动检测。第一个64DKRAM第3位故障。
14测试存储器更新触发电路。电路片初始化/存储器处自动检测结束;8254计时器测试即将开始。第一个64DKRAM第4位故障。
15测试开头64K的系统存储器。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了一半;8254第2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第一个64DKRAM第5位故障。
16建立8259所用的中断矢量表。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1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第一个64DKRAM第6位故障。
17调准视频输入/输出工作,若装有视频BIOS则启用。第1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0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第一个64DKRAM第7位故障。
18测试视频存储器,如果安装选用的视频BIOS通过,由可绕过。第0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即将开始更新存储器。第一个64DKRAM第8位故障。
19测试第1通道的中断控制器(8259)屏蔽位。已开始更新存储器,接着将完成存储器的更新。第一个64DKRAM第9位故障。
1A测试第2通道的中断控制器(8259)屏蔽位。正在触发存储器更新线路,即将检查15微秒通/断时间。第一个64DKRAM第10位故障。
1B测试CMOS电池电平。完成存储器更新时间30微秒测试;即将开始基本的64K存储器测试。第一个64DKRAM第11位故障。
1C测试CMOS检查总和。.第一个64DKRAM第12位故障。
1D调定CMOS配置。.第一个64DKRAM第13位故障。
1E测定系统存储器的大小,并且把它和CMOS值比较。.第一个64DKRAM第14位故障。
1F测试64K存储器至最高640K。.第一个64DKRAM第15位故障。
20测量固定的8259中断位。开始基本的64K存储器测试;即将测试地址线。从属DMA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1维持不可屏蔽中断(NMI)位(奇偶性或输入/输出通道的检查)。通过地址线测试;即将触发奇偶性。主DMA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2测试8259的中断功能。结束触发奇偶性;将开始串行数据读/写测试。主中断屏蔽寄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3测试保护方式8086虚拟方式和8086页面方式。基本的64K串行数据读/写测试正常;即将开始中断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从属中断屏蔽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4测定1MB以上的扩展存储器。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完成,即将开始中断矢量的初始准备。设置ES段地址寄存器注册表到内存高端。
25测试除头一个64K之后的所有存储器。完成中断矢量初始准备;将为旋转式断续开始读出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装入中断矢量正在进行或失灵。
26测试保护方式的例外情况。读出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即将为旋转式断续开始使全局数据作初始准备。开启A20地址线;使之参入寻址。
27确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屏蔽RAM。全1数据初始准备结束;接着将进行中断矢量之后的任何初始准备。键盘控制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8确定超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控制或者特别的8042键盘控制器。完成中断矢量之后的初始准备;即将调定单色方式。CMOS电源故障/检查总和计算正在进行。
29.已调定单色方式,即将调定彩色方式。CMOS配置有效性的检查正在进行。
2A使键盘控制器作初始准备。已调定彩色方式,即将进行ROM测试前的触发奇偶性。置空64K基本内存。
2B使磁碟驱动器和控制器作初始准备。触发奇偶性结束;即将控制任选的视频ROM检查前所需的任何调节。屏幕存储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C检查串行端口,并使之作初始准备。完成视频ROM控制之前的处理;即将查看任选的视频ROM并加以控制。屏幕初始准备正在进行或失灵。
2D检测并行端口,并使之作初始准备。已完成任选的视频ROM控制,即将进行视频ROM回复控制之后任何其他处理的控制。屏幕回扫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2E使硬磁盘驱动器和控制器作初始准备。从视频ROM控制之后的处理复原;如果没有发现EGA/VGA就要进行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检测视频ROM正在进行。
2F检测数学协处理器,并使之作初始准备。没发现EGA/VGA;即将开始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
30建立基本内存和扩展内存。通过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即将进行扫描检查。认为屏幕是可以工作的。
31检测从C800:0至EFFF:0的选用ROM,并使之作初始准备。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或扫描检查失败,即将进行另一种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单色监视器是可以工作的。
32对主板上COM/LTP/FDD/声音设备等I/O芯片编程使之适合设置值。通过另一种显示器存储器读/写测试;却将进行另一种显示器扫描检查。彩色监视器(40列)是可以工作的。
33.视频显示器检查结束;将开始利用调节开关和实际插卡检验显示器的关型。彩色监视器(80列)是可以工作的。
34.已检验显示器适配器;接着将调定显示方式。计时器滴答声中断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5.完成调定显示方式;即将检查BIOSROM的数据区。停机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6.已检查BIOSROM数据区;即将调定通电信息的游标。门电路中A-20失灵。
37.识别通电信息的游标调定已完成;即将显示通电信息。保护方式中的意外中断。
38.完成显示通电信息;即将读出新的游标位置。RAM测试正在进行或者地址故障>FFFFH。
39.已读出保存游标位置,即将显示引用信息串。.

网友:
3A.引用信息串显示结束;即将显示发现<ESC>信息。间隔计时器通道2测试或失灵。
3B用OPTI电路片(只是486)使辅助超高速缓冲存储器作初始准备。已显示发现<ESC>信息;虚拟方式,存储器测试即将开始。按日计算的日历时钟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C建立允许进入CMOS设置的标志。.串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D初始化键盘/PS2鼠标/PNP设备及总内存节点。.并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3E尝试打开L2高速缓存。.数学协处理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
40.已开始准备虚拟方式的测试;即将从视频存储器来检验。调整CPU速度,使之与外围时钟精确匹配。
41中断已打开,将初始化数据以便于0:0检测内存变换(中断控制器或内存不良)从视频存储器检验之后复原;即将准备描述符表。系统插件板选择失灵。
42显示窗口进入SETUP。描述符表已准备好;即将进行虚拟方式作存储器测试。扩展CMOSRAM故障。
43若是即插即用BIOS,则串口、并口初始化。进入虚拟方式;即将为诊断方式实现中断。.
44.已实现中断(如已接通诊断开关;即将使数据作初始准备以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BIOS中断进行初始化。
45初始化数学协处理器。数据已作初始准备;即将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以及找出系统存储器的规模。.
46.测试存储器已返回;存储器大小计算完毕,即将写入页面来测试存储器。检查只读存储器ROM版本。
47.即将在扩展的存储器试写页面;即将基本640K存储器写入页面。.
48.已将基本存储器写入页面;即将确定1MB以上的存储器。视频检查,CMOS重新配置。
49.找出1BM以下的存储器并检验;即将确定1MB以上的存储器。.
4A.找出1MB以上的存储器并检验;即将检查BIOSROM数据区。进行视频的初始化。
4B.BIOSROM数据区的检验结束,即将检查<ESC>和为软复位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
4C.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软复位)即将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屏蔽视频BIOSROM。.
4D已清除1MB以上的存储器(软复位);将保存存储器的大小。.
4E若检测到有错误;在显示器上显示错误信息,并等待客户按<F1>键继续。开始存储器的测试:(无软复位);即将显示第一个64K存储器的测试。显示版权信息。
4F读写软、硬盘数据,进行DOS引导。开始显示存储器的大小,正在测试存储器将使之更新;将进行串行和随机的存储器测试。.

50将当前BIOS监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完成1MB以下的存储器测试;即将高速存储器的大小以便再定位和掩蔽。将CPU类型和速度送到屏幕。
51.测试1MB以上的存储器。.
52所有ISA只读存储器ROM进行初始化,最终给PCI分配IRQ号等初始化工作。已完成1MB以上的存储器测试;即将准备回到实址方式。进入键盘检测。
53如果不是即插即用BIOS,则初始化串口、并口和设置时种值。保存CPU寄存器和存储器的大小,将进入实址方式。.
54.成功地开启实址方式;即将复原准备停机时保存的寄存器。扫描“打击键”
55.寄存器已复原,将停用门电路A-20的地址线。.
56.成功地停用A-20的地址线;即将检查BIOSROM数据区。键盘测试结束。
57.BIOSROM数据区检查了一半;继续进行。.
58.BIOSROM的数据区检查结束;将清除发现<ESC>信息。非设置中断测试。
59.已清除<ESC>信息;信息已显示;即将开始DMA和中断控制器的测试。.
5A..显示按“F2”键进行设置。
5B..测试基本内存地址。
5C..测试640K基本内存。
60设置硬盘引导扇区病毒保护功能。通过DMA页面寄存器的测试;即将检验视频存储器。测试扩展内存。
61显示系统配置表。视频存储器检验结束;即将进行DMA#1基本寄存器的测试。.
62开始用中断19H进行系统引导。通过DMA#1基本寄存器的测试;即将进行DMA#2寄存器的测试。测试扩展内存地址线。
63.通过DMA#2基本寄存器的测试;即将检查BIOSROM数据区。.
64.BIOSROM数据区检查了一半,继续进行。.
65.BIOSROM数据区检查结束;将把DMA装置1和2编程。.
66.DMA装置1和2编程结束;即将使用59号中断控制器作初始准备。Cache注册表进行优化配置。
67.8259初始准备已结束;即将开始键盘测试。.
68..使外部Cache和CPU内部Cache都工作。
6A..测试并显示外部Cache值。
6C..显示被屏蔽内容。
6E..显示附属配置信息。
70..检测到的错误代码送到屏幕显示。
72..检测配置有否错误。
74..测试实时时钟。
76..扫查键盘错误。
7A..锁键盘。
7C..设置硬件中断矢量。
7E..测试有否安装数学处理器。
80.键盘测试开始,正在清除和检查有没有键卡住,即将使键盘复原。关闭可编程输入/输出设备。
81.找出键盘复原的错误卡住的键;即将发出键盘控制端口的测试命令。.
82.键盘控制器接口测试结束,即将写入命令字节和使循环缓冲器作初始准备。检测和安装固定RS232接口(串口)。
83.已写入命令字节,已完成全局数据的初始准备;即将检查有没有键锁住。.
84.已检查有没有锁住的键,即将检查存储器是否与CMOS失配。检测和安装固定并行口。
85.已检查存储器的大小;即将显示软错误和口令或旁通安排。.
86.已检查口令;即将进行旁通安排前的编程。重新打开可编程I/O设备和检测固定I/O是否有冲突。
87.完成安排前的编程;将进行CMOS安排的编程。.
88.从CMOS安排程序复原清除屏幕;即将进行后面的编程。初始化BIOS数据区。
89.完成安排后的编程;即将显示通电屏幕信息。.
8A.显示头一个屏幕信息。进行扩展BIOS数据区初始化。
8B.显示了信息:即将屏蔽主要和视频BIOS。.
8C.成功地屏蔽主要和视频BIOS,将开始CMOS后的安排任选项的编程。进行软驱控制器初始化。
8D.已经安排任选项编程,接着检查滑了鼠和进行初始准备。.
8E.检测了滑鼠以及完成初始准备;即将把硬、软磁盘复位。.
8F.软磁盘已检查,该磁碟将作初始准备,随后配备软磁碟。.
90.软磁碟配置结束;将测试硬磁碟的存在。硬盘控制器进行初始化。
91.硬磁碟存在测试结束;随后配置硬磁碟。局部总线硬盘控制器初始化。
92.硬磁碟配置完成;即将检查BIOSROM的数据区。跳转到用户路径2。
93.BIOSROM的数据区已检查一半;继续进行。.
94.BIOSROM的数据区检查完毕,即调定基本和扩展存储器的大小。关闭A-20地址线。
95.因应滑鼠和硬磁碟47型支持而调节好存储器的大小;即将检验显示存储器。.
96.检验显示存储器后复原;即将进行C800:0任选ROM控制之前的初始准备。“ES段”注册表清除。
97.C800:0任选ROM控制之前的任何初始准备结束,接着进行任选ROM的检查及控制。.
98.任选ROM的控制完成;即将进行任选ROM回复控制之后所需的任何处理。查找ROM选择。
99.任选ROM测试之后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结束;即将建立计时器的数据区或打印机基本地址。.
9A.调定计时器和打印机基本地址后的返回操作;即调定RS-232基本地址。屏蔽ROM选择。
9B.在RS-232基本地址之后返回;即将进行协处理器测试之初始准备。.
9C.协处理器测试之前所需初始准备结束;接着使协处理器作初始准备。建立电源节能管理。
9D.协处理器作好初始准备,即将进行协处理器测试之后的任何初始准备。.
9E.完成协处理器之后的初始准备,将检查扩展键盘,键盘识别符,以及数字锁定。开放硬件中断。
9F.已检查扩展键盘,调定识别标志,数字锁接通或断开,将发出键盘识别命令。.
A0.发出键盘识别命令;即将使键盘识别标志复原。设置时间和日期。
A1.键盘识别标志复原;接着进行高速缓冲存储器的测试。.
A2.高速缓冲存储器测试结束;即将显示任何软错误。检查键盘锁。
A3.软错误显示完毕;即将调定键盘打击的速率。.
A4.调好键盘的打击速率,即将制订存储器的等待状态。键盘重复输入速率的初始化。
A5.存储器等候状态制定完毕;接着将清除屏幕。.
A6.屏幕已清除;即将启动奇偶性和不可屏蔽中断。.
A7.已启用不可屏蔽中断和奇偶性;即将进行控制任选的ROM在E000:0之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A8.控制ROM在E000:0之前的初始准备结束,接着将控制E000:0之后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清除“F2”键提示。
A9.从控制E000:0ROM返回,即将进行控制E000:0任选ROM之后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AA.在E000:0控制任选ROM之后的初始准备结束;即将显示系统的配置。扫描“F2”键打击。
AC..进入设置.
AE..清除通电自检标志。
B0..检查非关键性错误。
B2..通电自检完成准备进入操作系统引导。
B4..蜂鸣器响一声。
B6..检测密码设置(可选)。
B8..清除全部描述表。
BC..清除校验检查值。
BE程序缺省值进入控制芯片,符合可调制二进制缺省值表。.清除屏幕(可选)。
BF测试CMOS建立值。.检测病毒,提示做资料备份。
C0初始化高速缓存。.用中断19试引导。
C1内存自检。.查找引导扇区中的“55”“AA”标记。
C3第一个256K内存测试。..
C5从ROM内复制BIOS进行快速自检。..
C6高速缓存自检。..
CA检测Micronies超速缓冲存储器(如果存在),并使之作初始准备。..
CC关断不可屏蔽中断处理器。..
EE处理器意料不到的例外情况。..
FF给予INI19引导装入程序的控制,主板OK。(见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注意事项)(见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注意事项)(见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注意事项

网友:
呃,百度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