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z-mx 华硕

楼主(2010-11-24):
上假负载测得VTT电压1.2V,复位电压1.12V,PG1.12V,时钟两个测试点都是0.38V,CPU到南桥都是1.12V,核心电压0V,内存电压正常,北桥供电正常,上真U都没电压。。检测卡显示00,我短接复位开关,检测卡上的复位点没反应,就是开机的时候亮一下就灭。用灯座测过CPU座是没虚焊的,请教大虾们,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修啊??

网友:
装上CPU 没有CPU复位, 跑线找到上接电阻是否正常,北桥也有可能·

网友:
跑哪条线出去啊??COU复位的那条线?还有北桥的,跑哪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