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S405 5VSB 电压。只有3.9V

楼主(2010-11-24):
客户自己没事,自己拆着玩。把图中两处短路了。(拔掉电源情况下)结果两个红圈处,烧得都黑了。。电源刚开始5VSB 有时还能到4.几伏,短接绿线。风扇转。3.3V5V12V都正常。我换了光耦,DM311. 启动电阻。还是不行。现在一直都在 3.9V 短接绿线不转。

DM311 。2脚VCC 8。8V。3脚 反馈 0.3V 5脚 启动电压 308V 。换了不少原件。还是不行。

现在求 思路。。各位。帮帮忙。应查 那部分。

网友:
最近SB电压低的例子真多,我那个换TL431取样电阻好了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吧,一般情况下是反馈电路中的取样电阻容易变大的

网友(点评):
说得完全正确。

网友:
反馈的问题大,取样重要啊,重点查下

网友:
光耦的2脚,通过一电阻 到SG6105   11脚。。 光偶的1  2脚 压差 1V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