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不跑码!

楼主(2010-11-24):
今天来了个主板,主板上没说确切的主板型号!只写了黑潮!主板号是SL-2 94-0 E241819,,,,插上诊断卡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按桥也没什么反应!!!打AD线也没什么明显的问题~!头大的!请求个位高手了!顺便问下这是什么板子啊 !!!!!
板号
主板

网友:
斯巴达克 板子· 都干过·刷BIOS

网友:
诊断卡能跑码?

网友:
刷BIOS,在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有些板诊断卡不跑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的板子就是不跑马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