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开机后3分钟掉电

楼主(2010-11-2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F40M的机器,客户说在别的地方修过几次了,问题老是依旧,就把机器拿到本人的手里,开机后3分钟准掉电,主板上面修过MAX8770,南桥动过,求助各位高手帮忙启发。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因为本人没有一样的板子,没有办法对照,那个MAX8770的外围都动过,不知道是不是有用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