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短路愁死我了。给点思路我看着电路图修昵

楼主(2010-11-24):
T41进水的短路愁死我了。给点思路我看着
电路图
修昵!现在公共点短路,3V5V短路我以为烧一会看看哪热一急眼睛南桥起了个泡。烧了。。我把南桥拿下来了。还是短请高手们给我出出主意。要是一个一个拆一路一路拆时间太长了
公共点短路

网友:
哥哥们我在线等啊。。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公共点完全短了?

网友:
南桥烧了说明本来就坏了啊。

网友:
恩完全短路MOS管基本全拆相关电溶也拆了不少了

网友:
哥们们。。你说我现在从哪下手呀

网友:
现在还是按上电源就短路。。要不我再烧会。。?看看哪坏。?静观其变

网友:
三V和五V是后级短路。进过水我感觉 不是一个地方的毛病

网友:
那公共点短路应该好整呀。。今天这机器这个邪!怎么也不能板层里面短路吧

网友:
我太阳能
的帖子
看下 3.3 5V的那个复合管是不击穿了 我很以前也遇到过 就是那个复合管有问题烧南桥的

网友:
先修公共点短路,先拆用到公共点电压的芯片,找不到再烧。修好公共点短路再考虑35v

网友:
我太阳能
的帖子
看下 3.3 5V的那个复合管有没有坏嘛

网友:
十二楼哥哥。。。我是找了三个小时了。。看来只能这样了。。只能烧了

网友:
看下 3.3 5V的那个复合管有坏嘛? 我遇到过一个那个复合管有问题烧南桥的

网友:
哪个是复合管呀

网友:
不管咋整也底先把公共点整出来不。。
公共点短路哪也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