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触摸板的问题

楼主(2010-11-24):
一台T61的机器来的时候风扇散热不良,运行大型游戏就会掉电,接机后清理风扇后OK,可是发现触摸板和指点杆都不能用了,把触摸板的盘线不插,指点杆可以用,插上就2个都不能用,机怀疑是不是触摸板坏了,就在同样的机器上面那了整个触摸板过来装上2个都能用,就怀疑是触摸板坏了,立马买了个单触摸板装上问题还是一样,2个都用不了,发愁了,请朋友们帮帮忙。

网友:
这不是很明显是触摸板坏了呀!

网友:
大哥,请你看清楚我的帖啊。确定不是触摸板本身坏。

网友:
把那个坏的装到别的机器上能用吗?

网友:
换别的机子上试下就知道是好坏

网友:
确定不是触摸板本身坏???

网友:
晕~~有相同的机器不会对换看一下啊?